[求助] 线性度仿真问题

楼主(2016-03-05):
为什么仿线性度仿真出来的曲线斜率是2dB,不是3dB呢?本振信号频率2.4G,rf1:2.38G,rf2:2.381G,用qpss+qpac仿真,扫描输入信号:-50:2:20 。

楼主:
仿tran:
输入信号:-25dBm , 1st 输出功率:-36.15dBm ,3rd :-112.7dBm;
输入信号:-20dBm , 1st 输出功率:-31.17dBm ,3rd :-104.14dBm;
输入信号:-15dBm , 1st 输出功率:-26.15dBm ,3rd :-95.16dBm;
输入信号:-10dBm , 1st 输出功率:-21.15dBm ,3rd :-86.4dBm;
1st曲线斜率是1dB/dB ,3st曲线斜率是2dB/dB。
理论上应该是3dB/dB才对啊,,,为什么是2dB/dB???

楼主:
自顶一个,希望有人帮忙解答

网友(2021-01-08):
我最近仿有源混频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只用QPSS仿真,结果就是3dB/dB变化了,问题我也不知道出在哪,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