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LC滤波器利用gyrator有源综合问题(电容级数变换问题)

楼主(2016-03-05):
最近在做一个有源集成带通滤波器,首先利用软件Filter Solution得到一个无源LC模型,里面的电容和电感都是nF和nH级的,而我看很多论文里面利用gyrator有源替换得到的电容是pF级的,而在集成电路里面pF是正常的,但是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变换的,而对于对地电容是不需要有源变换的,无源LC里面是nF,到有源时就是pF,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变换过程?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你改一改filter solution中的源阻抗与负载阻抗,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