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6-03-06):
基于InP DHBT工艺,利用ADS 设计功放,为输出功率最大,管子的直流偏置点如何选择??直流扫描如图,偏置点选择optimal Vce还是m01点?

网友:
输出功率最大化, 应选 m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不太懂m01和m02以及下面那个optimal class A bias point value都是啥意思

网友:
就是 设计A类, 偏置为m01, 可以设计出 效率为  21%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m02点的电流好像是和仿真时设置的扫描起始点的电流一样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是利用InP DHBT的工艺库设计PA,没有Datasheet,不知道怎么选直流偏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