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mem read的最大长度?大神来解释

楼主(2016-03-06):
协议里,在device controll register里有个类似max payload size的 max read size之类的参数,说什么这个是读的限制。。。。我有个疑惑,是主动读,一次只能请求这么长? 还是作为多个小包的读回复,每一小包的只能回复这么长? PCIe概念有点混乱啊。。。

网友(2016-08-24):
max read size 〉max payload size
读的数据,可以分多个包来回你。
如最大读请求2K,最大payload 512
你发起2KB的读请求,它可以分四次completion给你,每个completion 512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
max payload size是你的芯片支持的payload最大到多少。实际系统中的payload size是协商出来的,肯定小于等于这个值。你的设计的payload应该是不能超过实际协商的pay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