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editing 怎么缩小视图边缘?

楼主(2016-03-06):
。。。问个cad操作的问题
例如:
画版图a时,移动了a,然后B调用a时,a的界面(外框?)很大,不是贴着版图边缘的。要怎么弄小

网友:
Bug吧,试试把Cell A里有用的Layout部分框选并make cell C,你在Cell B里面调用C。

楼主:
有木有人。。

网友:
里面边缘是不是有东西,ruler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我是修改里面的layout时,把边缘的模块移动到边上,改好移回来保存。然后上层就变大了(变成移动后的边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ke cell C ? 是不是就是把a用到的部分复制一个C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cadence的bug
我一般都新建一个layout cellview,之后把之前的layout copy到这个新view里。新的view没有外边框。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复制到一个新的cell里面就OK了,与6楼和8楼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只能选第一个回答得了。

网友:
调用之前画好的模块,移动线的时候,出错的概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