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释smic工艺库的命名规则,如下!

楼主(2016-03-06):
各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sc12_logic0065ll_base_svt_ff_typ_min_1p32v_125c
smic-logic0065ll-sc9_base_hvt

网友A(2020-12-09):
试着回答下,sc12=standard cell 1.2V;logic,逻辑库;0065ll,65nm low leakage工艺,base_svt,基础库标准阈值电压,ff_type_min感觉是仿真ff工艺模型;1p32v-125c,1层ploy,125℃,32v不知道是什么,请大佬批评指正,帮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着回答下,sc12=standard cell 1.2V;logic,逻辑库;0065ll,65nm low leakage工艺,base_svt,基础库标准阈 ...

1p32v难道不是电压1.3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32v难道不是电压1.32v?

有这个可能。

网友C:
sc12_logic0065ll_base_svt_ff_typ_min_1p32v_125c
sc12:std cell高度
logic0065llbase:工艺库种类和尺寸
base_svt:阈值电压
ff_typ_min:工艺角
1p32v:1.32V 工作电压
125c:温度
尝试回答。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网友D(2021-12-07):
引用 网友C:
sc12_logic0065ll_base_svt_ff_typ_min_1p32v_125c
sc12:std cell高度
logic0065llbase:工艺库种类和尺寸 ...

sc9mc_logic0040ll_base_hvt_c50_ff_typical_max_1p10v_125c
你好,那我这个库其中 C50代表什么意思那?

网友E(2022-05-30):
学习下,不过疑惑SC12应该是standard cell 1.2V呢,还是std cell高度呢?

小白一枚,倾向与1.2V不知对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下,不过疑惑SC12应该是standard cell 1.2V呢,还是std cell高度呢?

小白一枚,倾向与1.2V不知对不对 ...

SC12应该是12T的意思,指cell 高度是12track,可能库里还有SC7或者SC9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9mc_logic0040ll_base_hvt_c50_ff_typical_max_1p10v_125c
你好,那我这个库其中 C50代表什么意思那?
...

C50代表channel length是50nm,指MOS管的沟道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12应该是12T的意思,指cell 高度是12track,可能库里还有SC7或者SC9

感谢告知!

网友:
有关于这个库的文档吗? 或者楼主可以贡献一下这个standsell不?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