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OOST 设计

楼主(2016-03-06):
1)设计出的BOOST升压的实际效率和仿真的差几乎8个点,内置MOS,高边PMOS用NMOS实现,但高边NMOS VGS电压是2.5V(5VMOS,不知道是仿真和实际是否基本符合?

2)DCDC空载时电压比设计参数高?原因在什么地方?

楼主:
盼大神帮助

网友:
我主要做buck。1.你的high side mosfet 的VGS显然不够,导致ron偏大,影响效率。检查下你的bootstrap结构是不是设计合理。2. 轻载模式如果做burst mode,会导致输出比设计值略高些,是正常的。你可以观察下输出波形,与设计吻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