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口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6-03-06):
同样的芯片1.我的AS口程序下进去之后是立刻生效的,比如流水灯立马可以跑。
2.而同学的AS口程序下进去(逻辑不一样)是无法立刻生效的,必须断电再上电后,就可以生效。

我想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问了大多数人都是第二种情况,我的第一种情况是否有什么设置不对或者这么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应该是复位导致的差别,看看下载器是否有复位相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