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开关模型的on voltage和off voltage是指什么呢?

楼主(2016-03-07):
【之前一定是我的提问技巧有问题,再问问大家】
小弟初学软件SIMetrix,关于里面的元件有几个小问题请教大家。
在搭一个简单的开环Buck电路,调用开关元件之后设置其属性,请问on voltage和off voltage是指什么呢?

另外,调用其他管子,比如二极管、MOS管的时候,双击元件便会弹出这么多型号的管子,请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都是如何去甄别的呢?

网友:
on voltage应该是指输入控制电压大于等于这个电压的话,开关就相当于是闭合的
off voltage是指控制电压小于等于这个电压的话,开关就相当于是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就是说导通和关断之间还存在迟滞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