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改变spectre存state的路径

楼主(2016-03-07):
每次用spectre仿真,都会将state存在simulation下,如果项目多了,就不好管理。如果每次仿真都在ADE下改变simulation的路径又比较麻烦。怎么改变ADE的simulation路径,让ADE默认启动的时候就进入那个路径。这样重新开启新项目时,就可以在改变一次路径,项目进行的时候所有有关这个项目的state都存在这个路径下。

网友:
在.cshrc里面设置一下存放路径就ok了。

网友:
修改.cdsenv文件,找到下边一行,后边引号内改states保存路径(./是表示改成启动icfb时的目录,artist_states是自定义的保存目录名):

states path

states path

在下边行的后边引号内改simulation生成数据的保存路径:

simulation path

simulation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看起来有必要看一下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