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问题

楼主(2016-03-07):
请问下cdl in的时候软件是怎么区分input和output的?
我想导入一个标准单元库,但.subckt里面是没有定义input output的,导入schematic的pin方向都错掉了

网友:
没有pin info时, standcell 在import时一般默认pin list中的第一个pin为唯一的输出pin。

如果有多个输出pin,有两种方法区分input/output
1. 定义standcell的cdf参数,这种方法比较麻烦,数目较多时工作量比较大
2. 采用“/”区分,之前为输出,之后为输入,例如
.subckt xxx a b / d e
a和b为输出,d和e为输入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一般标准单元输出无非就是Y,Q,QB等,手动加加“/”还比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你这答案强!我用sed加pininfo还是有些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