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MOS电流镜比例问题

楼主(2016-03-07):
如下图所示,基准电流源为20uA,现在想通过电流镜放大到40uA。

但将NM2与NM3成比例设置后发现NM3的漏电流反而是19.6uA,且不论如何调NM3的W/L,漏电流不变。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
vcdd=1.8v
NM2参数:
Id=20.0119u
Vds=613.02m
Vdsat=202.212m
Vgs=613.02m
Vth=401.876m

NM3参数:
Id=19.6406u
Vds=308.721m
Vdsat=202.213m
Vgs=613.02m
Vth=401.876m

楼主:
求助大神们帮忙呀,本人菜鸟,为这个都困惑好几天了。。。

网友:
肯定是低级错误

网友:
可以Q一下,检查一下器件的width,finger,total width,multiplier等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感觉也是,,但错在哪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和图上显示的一样啊

网友:
从两个mos管的vth看,系统应该认为器件尺寸是一样的。
检查电路和器件设置都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就是pdk缺少文件;比如skil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说的详细些嘛?我对pdk基本不懂!谢了!

网友:
电流镜最好用一样的w/l,你直接修改m不就可以嘛,把m改为4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或者怎样查看是不是缺少skill文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pdk没有装好,具体怎么回事,需要问foundry或者找个懂pdk的人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原始库文件里面technology files里的pdk那里有没有skill文件夹或者skil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了,,也没用。电流根本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着看一下netlist,看看这两个mos管的w到底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smic18mmrf,没找到technology files,也没找到skill文件,,缺少这个应该会挺严重的吧,但我用到现在没有啥其他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管子全部换成analogLib中的看下,如果这样没问题的话就是你那库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可是为什么netlist中NM3只有长度,没说宽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netlist没有w,正好验证了之前你改了w不起作用;看来pdk的库确实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