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附加电路的求解

楼主(2016-03-07):
附件是电路图,XTLOUT与XTLIN是接晶振的两端,NM16做增益放大管子。问题来了红色圆圈的电路时做什么用的。我的理解是加速起震,它可以把XTLOUT和XTLIN的幅度差拉的比没有这电路更快更大。但是这个应该还跟晶振有关系,所以请教下各位

网友:
有全部的圖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晶振电路,带上了红圈的两条支路电路,后面的是XTLOUT与XTLIN的输出,而且后面都是迟滞之类的状态转换,有点长。

网友:
有点像是用来限制OUT端的幅度。
Vout > I*R4 + Vthnm1 时,NM1 开启,分流部分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对的,一开始NM1是截止的,随着振幅增大,达到你说的条件,NM1会导通起到分流的作用,但是这个有什么用了。能想到的是晶振支路的电流减小了,但是减小的并不可观,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