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测试VCO芯片?

楼主(2016-03-07):
大家好,我现在要测试一个VCO芯片的频率和相位噪声,有一个网络分析仪,但没人会用,想请教一下,两天内要测完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分的市场肯定是Keysight(是德科技,原安捷伦的电子测量部)用的比较多,如果你们用的是他们的网分,测量相位噪声的具体步骤:
相位偏移
相位偏移功能可用于加上或减去与进出迹线的频率相关的预定值。使用此功能可以模拟如添加电缆等事件之后发生的相位偏移。
相位偏移可以在 - 360°
到 +360° 之间指定。使用相位偏移功能

  • 按“Channel Next”(下一通道)/“Channel Prev”(上一通道)键和“Trace Next”(下一迹线)/“Trace prev”(上一迹线)键,激活要指定相位偏移的迹线。

  • 按“Scale”(刻度)键。

  • 单击“Phase Offset”(相位偏移),然后在数据输入区域中输入相位偏移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们用的是Keysight PNA N5245A的。由于是零基础没用过 所以再摸索一下 datasheet上也不教怎么操作,很头疼。我们PCB是现成的,上电后cable直接接到VCO输出上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VCO单端口器件,把输出接到网分输入端的cable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有点纳闷,一般测试相位噪声都用频谱仪或者信号源分析仪,你们怎么用网分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矢网不行,还是借了频谱仪还有想问一下,VCO是差分输出的,但频谱仪只有一个PORT,接了单端去测,这个相噪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Differential port is used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NOISE, so single ended measurement will get a worse PHASE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完成了,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 nothing.

网友(2016-12-0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也需要知道VCO相位噪声用哪些仪器,测试方法,看能不能做;你测完了能不能把测试方法给我发一份啊,万分感谢!邮箱:2965634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