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密勒补偿中的调零电阻一定要加吗?

楼主(2016-03-07):
请教大家,如果右半平面零点远大于带宽的话,二级运放密勒补偿中的调零电阻一定要加吗?不加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

网友:
环路带宽很窄,忽略右半平面零点,那就不用加电阻了。
但从工程上来说,你保留一个电阻费不了多少面积,万一有地方要使用还可以加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环路带宽是1meg,右半平面零点是10meg,这种情况不加调零电阻行不行?

网友:
可以不需要加

网友(2021-09-15):
远大于带宽,那就不影响带宽内的相频特性啊。
但是只是几个case的右半平面零点大于10倍带宽,那留着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