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做到10Hz以内

楼主(2016-03-07):
各位前辈大神;     传统的低通滤波器很难做到10Hz以内的截止频率,因为这需要大的电阻和大的电容从而无法集成,开关电容滤波器也不好做,你们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
gm-c可能好做一些吧,有个pdf讲这个的,我记不得名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
运放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gm-c滤波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是利用电子器件搭建一个滤波器, 还是在IC层面设计滤波器

网友:
gmC比较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