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在Spartan6中使用差分时钟输出

楼主(2016-03-07):
各位高手:我在spartan6上使用DCM输出差分时钟出现错误,需要在加入时序约束才能通过,但是这个时序约束对FPGA内部的布线有影响,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求教
FPGA代码:
OBUFDS  ADC_OBUFDS (

.O(ADC_Clk_P),
// Diff_p out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OB(ADC_Clk_N),
// Diff_n out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Clk40MHz)
// Buffer input
);
其中Clk40MHz来自DCM1的clkout4端口输出
需要在ucf加入如下约束才可以
PIN "inst_dcm1/clkout4_buf.0"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如何不用这个时序约束输出差分时钟?

网友:
DCM的输出时钟需要加bufg啊,不加的话应该是报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partan6不支持时钟信号的直接输出,要么用你使用的约束忽略,要么使用ODDR2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样的困惑,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11-15):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