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怎么为差分信号分配引脚??

楼主(2016-03-08):
1

1

2

2

我想要把一组信号差分输出,但是不知道怎么分配引脚,大神们帮帮忙啊

楼主:
2

2

1

1
回复 楼主:

楼主:
程序的图片

网友:
差分对在PCB 原理图的时候就要注意分配好,工具分配的话直接分配就可以了啊。注意电平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总线上的数据挨个加的obufds然后才分配的LVDS,请问正常应该怎么做??

网友:
差分输出正常就需要用obufds的,没有别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