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出点问题,老卡在加载界面,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6-03-08):
搬完实验室,cadence就不能用了,如下图所示,求大侠指导!
期初是下面这个界面: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剩余不多了

网友:
网络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license问题呀,半天check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终解决了,方法就是关闭网络自动连接,重启。猜测是网络问题引起license加载出错。多谢给位大侠倾囊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