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程序编译时出现的,求修改/

楼主(2016-03-08):
这是原程序:module srcn(pd,nc1,i1,j1);

   input clk,rst_n;
   reg[63:0] sc1,ac1,tc,tc1,s1;
   reg[63:0] pd [1:510][1:510];
   reg[31:0] nq[0:1];

   integer i1,j1;

  initial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for(i=1;i<511;i=i+1)
        begin
           for(j=1;j<511;j=j+1)
              begin
               ac1=64'b0;
               tc=64'b0;
               sc1=64'b0;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ac1=ac1+pd[i+k][j+l];
                          end
                     end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tc1=pd[i+k][j+l]-ac1;
             tc=tc+pd[i+k][j+l]*tc1;
           end
end
     s1=tc/9;
     sc1=s1^0.5;
if(sc1<1.5)
    begin
       nq[0] = nq[0]+1;
    end
else
    begin
       nq[1] = nq[1]+1;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Verilog1.v(12) near text "always";  expecting "@", or an identifier ("always" is a reserved keyword )
整死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帮忙修改一下,谢谢?

网友:
去掉   initial     还有  input  output  不对  需要把引脚引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ule srcn(clk,rst_n);

   input clk,rst_n;
   reg[63:0] sc1,ac1,tc,tc1,s1;
   reg[63:0] pd [1:510][1:510];
   reg[31:0] nq[0:1];

   integer i,j,k,l;

//  initial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for(i=1;i<511;i=i+1)
        begin
           for(j=1;j<511;j=j+1)
              begin
               ac1=64'b0;
               tc=64'b0;
               sc1=64'b0;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ac1=ac1+pd[i+k][j+l];
                          end
                     end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tc1=pd[i+k][j+l]-ac1;
             tc=tc+pd[i+k][j+l]*tc1;
           end
end
     s1=tc/9;
     sc1=s1^0.5;
if(sc1<1.5)
    begin
       nq[0] = nq[0]+1;
    end
else
    begin
       nq[1] = nq[1]+1;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基础语法错误,你这个always 在initial 块里面啊。。。
如果initial 和always 语法没有理解透,随便找本verilog 的书看看先,建议看verilog IEEE standard。

楼主:
回复 3# 海东凤婷 刚刚又编译了一下,发现了这个错误,由于是刚开始学这门语言,有些地方还是不是太懂,希望您给予指点,非常感谢!注:这个是编译之后出现的问题。谢谢。
Error (12007): Top-level design entity "Verilog1" is undefined

Error: Quartus II 64-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497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08 14:58:20 2016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5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0 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提出的建议,我修改了一下程序编译之后发现了这些错误,希望您给予指点(刚刚开始学这门语言,有些地方还不是太懂)注:这是错误
Error (12007): Top-level design entity "Verilog1" is undefined

Error: Quartus II 64-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497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08 14:58:20 2016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5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0 warnings
希望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要从基础学起哦   开始都不容易   你的这个问题是由于你   保存的名字 要与 module名一样  你是直接保存了  默认是Verilog1.v  需要改动

楼主:
回复 7# 海东凤婷 首先感谢你的指点,我改了一下程序发现有错误,如下:
Error (114016): Out of memory in module quartus_map.exe (3165 megabytes used)

Error (293007): Current module quartus_map ended unexpectedly
这两句是不是说我写的程序占用的内存过大,已经无法运行程序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ule srcn(clk,rst_n);

   input clk,rst_n;
   reg[63:0] sc1,ac1,tc,tc1,s1;
   reg[63:0] pd [1:255][1:255];
   //reg[31:0] nq[0:1];

   integer i,j,k,l;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for(i=1;i<255;i=i+1)
        begin
           for(j=1;j<255;j=j+1)
              begin
               ac1=64'b0;
               tc=64'b0;
               sc1=64'b0;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ac1=ac1+pd[i+k][j+l];
                          end
                     end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tc1=pd[i+k][j+l]-ac1;
             tc=tc+pd[i+k][j+l]*tc1;
           end
end
  begin : block1
     reg[31:0] nq;

    for(i=0;i<2;i=i+1)

    nq=32'b0;
  end

    s1=tc/9;
       sc1=s1**(1/2);

if(sc1<1.5)

begin
       nq[0]=nq[0]+1;
    end
else
    begin
       nq[1]=nq[1]+1;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修改之后,但还是有些错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指点,非常感谢!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rcn.v(12) near text "begin";  expecting "endmodule"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rcn.v(50)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an identifier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srcn" at srcn.v(1) due to previous errors

网友:
module srcn(clk,rst_n);

   input clk,rst_n;
   reg[63:0] sc1,ac1,tc,tc1,s1;
   reg[63:0] pd [1:510][1:510];
   reg[31:0] nq[0:1];

   integer i,j,k,l;

//  initial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for(i=1;i<511;i=i+1)
        begin
           for(j=1;j<511;j=j+1)
              begin
               ac1=64'b0;
               tc=64'b0;
               sc1=64'b0;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ac1=ac1+pd[i+k][j+l];
                          end
                     end
  for(k=0;k<=2;k=k+1)
     begin
       for(l=0;l<=2;l=l+1)
           begin
             tc1=pd[i+k][j+l]-ac1;
             tc=tc+pd[i+k][j+l]*tc1;
           end
end
     s1=tc/9;
     sc1=s1^0.5;
if(sc1<1.5)
    begin
       nq[0] = nq[0]+1;
    end
else
    begin
       nq[1] = nq[1]+1;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你把复制粘贴完全,估计 你漏掉了 最后一句    我这编译通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你程序的问题,硬件电路不像c语音,每一句语句都对应一个电路,不能按照c语音的思路来写硬件电路  建议从简单实例学起    ,你的这个解决方法是   不要布局布线  先编译 是可以通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就是这样写sc1=s1^0.5;这个乘方是不是错的。我粘贴编译了一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Error (11720): Ru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quartus_map) with top-level entity name "srcn" before running Fitter (quartus_fit)

还有就是你用的身软件编译的。Error: Quartus II 64-Bit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还有就是我计算机的内存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兄弟,你这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always时序里面一般阻塞赋值,四重for循环,偶的娘呀,吓死宝宝了,
reg[63:0] pd [1:510][1:510]; 你这一个pd就超过2MB的RAM。还  s1=tc/9; 你知道硬件里一个除法意味着什么吗?
就算是新学,也一步一步的先简单的来啊。你这一口一个胖子的架势,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帮助。由于最近项目的需要,我也是刚刚学这个语言,可以说不知道怎么看,很多地方都不是太懂,身边有没有什么人可以讨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学起来很吃力。可不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这几个问题,大概的写点意见,谢谢!(1)我这程序里的四重for循环应该怎么改才好?
(2)reg[63:0] pd [1:510][1:510];可以怎样改使他不超出范围?
(3) s1=tc/9,是不是调用软件除法器中的ip核,应该怎样调用?
能不能推荐一本比较好的学习书本。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问一个问题,像C语言中pdse=(short int*)malloc(jl*sizeof(short int));这种分配内存空间的,在硬件语言中该怎么表示或者有什么样的方法?谢谢!

网友:
推荐  夏宇闻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读前几章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猜测你这是要强行将一个处理图像的c++程序转化为verilog程序,是不是?
(1) 循环怎么改我也不好说,还是那句话,先从简单的一点点来,告诉老板你需要时间,老板不同意你可以说办不到。如果要可综合的话,极少用情况下用到循环;
(2) 这个跟你c++程序一样索引不出界就不超出范围,我吃惊的是2M RAM在硬件里实现,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
(3) 你连最基础的都没看,就想使用IP核,那一堆参数会让你想死的。
说到底,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不可能说帖子上解了你几个疑惑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2# 海东凤婷 问一个问题在Verilog中x*2^(-3)+x*2^(-4)+x*2^(-6)+x*2^(-8)该怎么表示啊
是像这样吗? (x>>3)+(x>>4)+(x>>6)+(x>>8)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9-05-19):
Error (293007): Current module quartus_fit ended unexpectedly. Verify that you have sufficient memory available to compile your design. You can view disk space and physical RAM requirements on the System and Software Requirements page of the Intel FPGA website (http://dl.altera.com/requi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