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hip-level clock and reset architecture

楼主(2016-03-08):
chip-level  clock and reset architecture  都有些什么讲究?

请推荐一些讲解 chip-level  clock and reset architecture 的 书 或者 其他资料。
有没有这方面经典的教材 (书)?  多谢!

楼主:
顶一下,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找个海思的datasheet看就可以,里面对系统clock和reset讲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baidu 唯一搜到了 Hi3518 的 datasheet, 但是里面 clock、reset 讲解很少。 大部分是寄存器描述。不知大侠说的是哪个 datasheet?

网友:
能找到这一页不?

我觉得这个已经说得挺清楚的啦

我觉得这个已经说得挺清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