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仿真MDAC问题

楼主(2016-03-08):
在pipeline ADC中MDAC电路里开关换成MOS管,为什么会出现运放输入共模跳动情况,与运放无关,且共模反馈采用的是理想共模反馈,问过很多人一直找不到问题,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你要把图贴上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一是我电路原理图,具有复位时钟相的电容共享技术,图二是我的仿真波形。采用理想的开关、共模反馈,并且将速度降低到5M,但是输入共模在CK1、CK2时候跳变很大。谢谢你解答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运放共享,两个输出应该是两个不同级的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但是这是运放输入端呀,输入端共模一直跳变,找不到原因。把开关换成MOS管后会跳变更严重,就感觉是两个时钟相运放工作点是不同的,你有啥看法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开关寄生?但跳变实在太不正常了,将DAC的开关换成MOS都跳变的不像样

网友:
你去问教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我以为你懂。。那个教授哦

网友:
不是电荷共享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勒个去,果然是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荷共享不会造成这么严重吧,再说是存在复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