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虚拟机里 没有calibre 啊?怎么装? 在线等

楼主(2016-03-08):
只有assure ?不会用,谁知道calibre  在线等。。。谢了

网友:
.cdsinit 中加:
load("/..../calibre.skl");
...是calibre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说明白下,大哥
你意思是里面自带 calibre????

网友:
calibre软件首先需要被装到系统中,然后按照三楼的说法, 在.cdsinit文件里面加一行,自动装载calibre软件中与Cadence接口的SKILL脚本,就行了。当然这仅仅是界面,关键是你的软件需要各自的版权许可文件才可以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5L所说另这种软件很难找 就算找到了你没有licsence也没办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难找啊,不是到处都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