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constraint一个二维动态数组

楼主(2016-03-08):
请问一下,本来想定义一个动态二维数组array,然后两个维度的大小由A和B的结果定义。但是如下的代码会报错。
求解如何破解

rand bit A;
rand bit B;
int array [][];

constraint c_A {A inside {0, 1}}

constraint c_B {B inside {0, 1}}

constraint c_arrary {array.size == A;
                              foreach (array[i]) array[i].size == B;
                            }

网友:
class twoDarray;
        rand bit[31:0] array[][];
        rand bit[ 7:0] index1;
        rand bit[ 7:0] index2;

        constraint cons{
                index1 == 'h3;
                index2 == 'h2;
                solve index1 before array;
                solve index2 before array;
                array.size() == index1;
                foreach(array[i])
                        array[i].size() == index2;
        }

end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