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Flash ADC遇到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6-03-08):
由于毕设做的是全并行的ADC,所以就查了些资料,想学一下工作原理。
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特来求教。

全并行ADC的测量范围和输入的参考电压Vref有关(上限应该还和工艺有关,这个学的太浅,还不知道)。
最多能够测量到Vref。

然后测量精度和ADC的位数有关。

很多文章都有结构和例子。比如这个N位的Flash ADC包含2^N个分压电阻,可以将输入的参考电压分为2^N份从下到上每个端点电压以此增加Vref*1/(2^N)。还包含2^N-1个比较器....省略一些背景介绍

看一些大学的课件,其中举的例子参考电压Vref=1V,这是个8bit的全并行 ADC。
这样的话最下面的那个比较器的共模输入根本达不到静态工作点吧。那是怎么完成比较的呢?
比如如果输入电压Vin很小的时候

网友A:
这个时候按照大信号来考虑 小信号不成立了

比较器两边的输入信号相差越大,就越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它是怎么把输出拉到电源上的....因为栅压这么低,根本无法导通吧,漏电流近似于0。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器是两端输入嘛,一端强,一端弱

网友(2016-10-24):
兄弟啊,+Vref和-Vref都是相对与共模电压来说的啊,这些都是针对小信号的参数。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要考虑比较器的输入共模范围,所以有的比较器输入采用n管,有的采用p管,或者采用轨到轨输入。

网友(2020-04-25):
p or n mos input !!!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否有针对用pmos与nmos的分析?

网友(2022-01-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按照大信号来考虑 小信号不成立了

老哥,是说我们考虑速度时只需要考虑小信号吗,不考虑大信号吗?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