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建立时间和压摆率仿真

楼主(2016-03-08):
求助全差分运放建立时间和压摆率如何仿真。楼主看过一些资料,仿真方法千奇百怪,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直接仿真开环:输入共模电压VDD/2,然后加阶跃VIP电压变化VDD/2跳变为VDD,VIN电压变化为VDD/2变化为GND,然后看VOP和VON计算SR和settling time。
2.按单端输出运放仿真:VOP直接和VIN短接,在VIP上加GND-VDD的vpulse信号,观察VON波形计算SR和settling time。
3.接成反馈形式:

在VINP和VINN端分别加上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阶跃大信息号,并将VP、VN两节点用“.ic”语句固定在vocm电压上。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靠谱,但是不知道在spectre下怎么操作啊,并不会hspice
4.在上图电路中每个电容C旁并联一个10M电阻,然后通过balun加阶跃的差分信号,但是这样我的运放都没有正常工作。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仿真?新人什么都不懂各位各位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或者应该其他什么方法仿真?

楼主:
自己顶一发

网友:
我的个人理解:首先,题主你的全差分只有输入共模,没有输出共模反馈么?怎么稳定输出共模?如果已经有CTFB,感觉用第一种直接仿真就可以啊,第二种应该也没问题;
第三种为什么又加反馈?至于.ic的设置直接在cadence仿真时用initial设置就可以啊;
第四种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共模反馈当然是有的。
问题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仿真出来差距有点大啊 第一种仿真出来建立时间就3ns@0.01% 第二种输出从0到1.8V 建立时间32ns@0.01% 从1.8V到0V 5ns@0.01%
第三种我也看不懂,为什么接反馈。有人说建立时间本来就该在你的闭环里仿真···  那么那些运放的文献里面的建立时间的仿真时怎么得到的?文献又没给用的闭环。

我还以为.ic是hspice的语句···
能不能说下spectre怎么设置.ic?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
  选择initial condition,然后在里面选择你需要设置电压的net,同时输入你想要设置的电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2019-05-07):
楼主会了吗,用哪种方法,求指导

网友B(2021-04-23):
就是用了cmfb的全差分运放仿真SR时可以直接开环仿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了cmfb的全差分运放仿真SR时可以直接开环仿真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2-04-21):
我是新人,想请问一下楼主方法三的话阶跃信号的幅度要加到多少?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请问你们仿真时候都是开环吗 但是不用的话感觉稳不到共模点

网友D(2022-07-28):
开环和闭环仿出来不一样啊...我是加方波测得s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环和闭环仿出来不一样啊...我是加方波测得sr

你好,我最近也仿全差分的SR,你觉得哪个办法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最近也仿全差分的SR,你觉得哪个办法靠谱啊。

网上搜了一下,开环测闭环测的都有,我感觉开环测SR方便点,建立时间应该是要闭环

网友(2023-02-14):
首先要搞明白全差分电路SR的计算原理吧,他是vout1,vout2两边的摆率相加的吧,所以开环仿真时,vp加阶跃信号,vn悬空,仿真输出选择vout1-vout2应该就可以了。

闭环仿真的话,就是负输入端和vout2短接,,vp加阶跃信号,仿真输出选择vout1就可以了。

网友(2025-08-30):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