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NA的偏置问题

楼主(2016-03-08):
下图分别是我采用的超宽带LNA结构(输入匹配采用三阶切比雪夫滤波器)以及在cadence中的电路原理图:

开始我用的是理想电压源偏置共源管和共栅管,电路仿真的性能较好;然后,用最常用的电流镜偏置LNA时,发现性能会变得很差,求助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
说两点,首先共栅管子的偏置理论上小信号分析是交流地的,你的电路往左看过去是有不小的阻抗的,与共栅管子的Cgs作用,会使得共栅管子从源端看去呈现电感性能(拉扎维书上源跟随器那节),可以在栅极挂个较大的电容;第二点,输出端与PORT相连处加一个DC Block 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有几点不明白的,在共栅管栅极接电容是为了抵消它的Cgs吗?输入端要不要也接DC block呢?画版图时,这个大的隔直电容要不要体现出来呢,还是在片外给。

网友B(2016-08-17):
你好 楼主 请问你的电路中R8和R9电阻作用是什么呢?隔离bias的噪声么?原理是什么呢?多谢

网友C(2025-01-09):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在学习用理想元件仿真类似的电路,请问第一级用理想电压源偏置时,需要在并联电容感和偏置电压 ...

port后串联隔直流电容,再并联隔交流电感,电压偏置通过电感接进来。不需要并联电容

网友E(2025-07-10):
引用 网友C:
port后串联隔直流电容,再并联隔交流电感,电压偏置通过电感接进来。不需要并联电容
...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初学rf,我有几个疑问:
1、一般对于低频rf设计,隔直电容的取值都会比较大;这个是需要考虑片上实现情况,还是片外呢?如果想要设计尽可能片上,是需要去使用其他的隔直+偏置网络对吗?
2.同样的问题,电压通过电感接进来,也是为了形成dc通路并且在考虑的频带内不影响输入匹配;那么在低频rf设计下,这个电感的取值也会比较大,所以又片上取值不太合理的问题;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初学rf,我有几个疑问:
1、一般对于低频rf设计,隔直电容的取值都会比较大;这个是 ...

隔直电容和隔交流电感仅仅是为了前期晶体管的仿真方便,实际实现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比如transformer可以隔直也可以提供偏置,还有隔直电容加电阻给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直电容和隔交流电感仅仅是为了前期晶体管的仿真方便,实际实现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比如transformer可 ...

明白了,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 请问你的电路中R8和R9电阻作用是什么呢?隔离bias的噪声么?原理是什么呢?多谢 ...

您好 那这个电阻到底是干啥的呢?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有?R8和R9应该可以省掉吧?R8和R9改为0欧短路,电路看上去应该也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