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JFET的源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3-08):
如图,NJFET的D端接了一个1K的电阻到VDC=18V,S端接一个10uA的恒流源。GATE和SUB都接VSS2。
当VSS2=18.3V时,NJFET的源端电压是多少啊?有这样用过的么?

网友(2016-05-18):
源端应该近似等于漏端 。。。

网友:
正常情况:VG+|VTH|,但是你漏端电压才18V,所以源端最高18左右??

网友(2016-09-23):
源端输出5V,输出电压随着负载电流增大而缓慢下降。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