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R滤波器作为驱动电路怎样扩大测试电路带宽

楼主(2016-03-08):
200资产
一个测试小模型的频率带宽为几百兆赫兹,现在在论文看到一个用FIR滤波器来作为驱动电路扩大测试模型的带宽,看不懂FIR是怎么工作的从而实现带宽扩大的?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相当于两级系统级联,一级是modulator,另一级是FIR。modulator由于输出pin上的RC负载表现出低通特性,
FIR在【0,1/(2*Tn)】(i.e. 【0,12.5GHz】)的第一Nyquist带宽内表现出高通的特性。
两级级联后可以在【0,12.5GHz】的频率范围内表现出平坦的频率响应,只表现为幅度上有一个固定的衰减。
这样就获得了modulator的在第一Nyquist区间内的幅度-频率响应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频率变化怎么和FIR的幅度h0,h1有关系了,文章中讲的好像是h1越小幅频特性下降越平缓,前者指得是AC领域,后者指的是DC领域,您的意思就是高频驱动电路可以拉宽modulator的频宽?给你附个这篇论文,谢谢12.5-Gb_s operation with 0.29- ...

12.5-Gb_s operation with 0.29-V·cm VπL using .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一个driver,右边是modulator等效电路,单独测我的driver的频率特性f3db=25G,但是拉不动modulator的带宽(几百兆),是不是要把driver由低通换成高通,该怎么做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论文中的Fig.7, FIR是加在driver之前的,整个发射机的顺序是FIR->Driver->modulator。也就说FIR+Driver整体的频率响应是高通的,配合modulator的低通特性,发射机的整体特性是个全通的。
FIR的Z域传输函数是H(z)=h0+h1*z^-1,要看频域的传输特性的话做个Z域到S域的转换就行了,这个内容本科
的信号与系统课上都是讲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应该是FIR作为driver来驱动modulation的,我理解的是FIR就是driver,是不是这样,而且最后整体不是全通吧,应该是频率比较宽的低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确实是带宽比较宽的低通。你把FIR看做driver中的一部分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我在我自己设计的那个25G的低通电路和modulation之间放个RC高通模块为什么不可以做到扩频那个效果呢?想在这之间加个CR高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