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中clock latency uncertainty设置过大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16-03-09):
和一同事讨论,这些时序因素设置过大时会导致电路面积增大。但感觉又不太对。比如比如设置uncertainty hold 为20ns,布线时在数据传输的路径上要插入很多buffer吗???

网友(2016-04-13):
uncertainty 只是为了预估时钟树做完以后的skew吧,或是给时序检查留一些裕量,跟插多少buffer没有关系吧

网友:
uncertainty实际上是给设计留margin,设置的过大意味着时序约束更紧,当然会增加面积了。

网友(2016-06-27):
uncertainty设置过大,hold很容易违例,PR时自然会插很多的BUF

网友:
uncertainty设置过大,就是加紧约束了,相当于提高频率,为了电路跑得更快,自然需要使用更大驱动的cell,从而面积增大。
一般foundry对不同工艺有推荐参考值,如果比较保守,你可以比参考值设得稍微大些,大太多就没必要了。

网友:
过犹不及啊

网友:
20ns 确实太大了,除非时钟很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DC中的时钟树不是真实的时钟树,是为了后面进入ICC/Encounter中时钟树设置留取margin,DC中uncertainty=skew+jitter+margin,所以设置过大(jitter和skew+margin)会对完成setup变的困难,hold的影响是(skew)也变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