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数据通路的数据对齐

楼主(2016-03-09):
在数据恢复的过程中,对于多个数据通路的情况,由于每个数据通路的具体情况不同,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会有不同情况的延时,数据恢复时每个数据通路都能正确的恢复出来,但是不同的通路之间的数据是不对齐的,应该怎样解决,有没有成型的数字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十分感谢

楼主:
快来人呀

网友:
GTX有通道绑定的

网友:
gtx的实现是加接收fifo,然后检测数据流中的绑定码,根据绑定码进行对齐,实测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好用。

网友:
用两级缓存FIFO可以,第一级分别接收每一通路数据,然后同时读第一级FIFO到第二级FIFO里,从第二级FIFO出来就对齐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