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运行中挂掉

楼主(2016-03-09):
最近在用Formality跑一个工程的时候,总是在运行到Matching的时候,挂掉,打印信息是
Status:Matching
/home/eda_tools/amd64/fm/bin/fm_shell:line 238:2901 Killed
PROGRAM -r $SYNOPSYS "$@"
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多谢。

楼主:
回复 1# hetianyu2012 今天看了一下log信息,在Guidance Summary下面,architecture_netlist被Reject了,我想这就是FORMALITY挂掉的原因,但是这个Reject的原因还是不知道,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印象中有个时间限制是24小时?或者被grid系统交互模式 超时 killed ?

网友(2016-12-13):
回复 楼主:

   大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