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以太网PHY芯片88e1111的寄存器配置问题,谢谢!

楼主(2016-03-09):
想问一下芯片外部的config引脚已经配置好,还需要FPGA通过MDIO引脚去配置88e内部的寄存器吗,如果需要,哪位大神调试过,有没有寄存器配置参考的说明,谢谢啦

网友:
一般来说config管脚配置的是上电后的默认值,如果设置值有变化,依然可以通过修改寄存器来重新设置。

网友(2016-04-27):
回复 网友A:

   请问向phy发送数据前是否需要其他检测的操作,例如mdio口的操作呢?我通过chipscope看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在电脑端抓不到数据,我是第一次调试这个,可否给点建议呢?谢谢

网友(2016-10-10):
现在也在用这款芯片88e1111做相关设计,同问一下mdio口的操作问题。

网友:
基本的通过硬件配置就好,不需要配置寄存器,也能实现数据传输,但是有些特殊的就必须配置寄存器才能实现特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