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5141 电路和版图不在同一个库里,如何layout xl 时自动调用?

楼主(2016-03-09):
我用的是cadence 5141 ,电路和版图不在同一个库里,电路我只有读的权限。
我在用layout XL 时,我sub block (INV) 版图已经用layout xl 画好, 当

我画上层block 时,用layout xl 没法调用到我画好的那个sub block(inv) ,

我想调用我画好的 sub block, 请问各位怎么操作?

知道的朋友能不能帮忙详细解答一下, 我在论坛里查过说写map ,但我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工具栏 Launch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界面中点cells,里边有所有XL block对应的库,可以在XL调用block之前,手动修改对应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在cadence 6 里才有的菜单,我现在用的是5141的。

网友B(2016-07-13):
lxNetlistCellMap(
(""
(("model" "=" "SCHLIB CELLNAME")
(useCell "LAYLIB CELLNAME")
(stopList "layout")
)
))

XL layout->connectivity->update->source...  出来的MPA file调用

网友(2022-08-18):
引用 网友B:
lxNetlistCellMap(
(""
(("model" "=" "SCHLIB CELLNAME")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