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谁用过瑞萨的单片机,如何用I/O口模拟UART串口通讯

楼主(2016-03-09):
如何用I/O口模拟UART串口通讯,通讯速率9600波特率

网友:
根据波特率算好timer中断的时间,每次中断的时候把值赋给IO

网友:
收数据也是一样的道理,先根据rx的下降沿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关闭该IO中断,然后等待1/2波特率的时间(确保在中间采样),然后打开timer中断,每次中断的时候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