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怎么优化 dynamic power?

楼主(2016-03-09):
用synopsys 流程,
做综合,PR时候,可以怎样优化Dynamic呢?

网友:
1. 综合: 使用clock gatecell,手工+ 综合优化
2. 后端 :不要把clock tree做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了解了!

网友:
走dcg的综合流程吧,然后综合阶段可以适当把面积搞小点,就是拿静态换动态。后端一样,简单就是拿静态换动态吧

网友:
静态换动态?
有更详尽的解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