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两级运放第一级输入管和第二级输入管极性不同?

楼主(2016-03-09):
如题,即比如第一级输入用nmos管,第二级输入就会用pmos管,或者第一级用pmos第二级用nmos?是和第一级的输出摆幅有关吗,即第一级的输出摆幅决定了第二级的输入用的管子?
还是和偏置电流有关,第一级用n第二级用p只需一个偏置电流?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我的疑问!

网友:
我觉得你那是幻觉,我做过的绝大多数是全NMOS输入的

网友:
看你第一级是什么结构啊 如果是折叠共源共栅 第二级想要NMOS、PMOS输入都可以啊
就算第一级就是telescope的NMOS输入第二级也可以NMOS输入  只是用PMOS方便偏置 如果第一级是telescope的第一级输出电压应该比较接近VDD了 如果第二级用NMOS输入 Vgs太大

网友:
主要跟系统失调有关

网友:
难道不要考虑直流工作点吗?看直流工作点的设计,哪个方便就用哪个呗。直流工作点更多的是小信号性能的考虑,至于大信号嘛,都大信号了,还跟直流工作点能有啥关系啊。

网友A:
第一级是n-input, 那么需要nmos current source 作为 差分输入对的电流源,第一级的load是pmos。

如果第二级还是n-input, 那么第二级的nmos Vgs 不可以和第一级的nmos匹配,所以第二级必须是p-input, 和第一级的pmos-load 相互匹配(即Vgs 相同),才可以mirror镜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主要跟第二级的摆幅有关吧,如果第一级用n,第二级用n,这样第二级摆幅就小了;   还有就是偏置容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第二级的电流必须和第一级的电流成一定比例,比如第一级用nmos第二级用pmos这样电流好拷贝,然后offset就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没说清楚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一级用nmos第二级就不用nmos作为输入,而不是n-p和p-n的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D:

   系统失调是指电流镜的失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流镜失调是随机失调,系统失调就是指两级放大器之间直流点的匹配程度。

网友:
一般来说,只是DC工作点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这么说 这样系统匹配好 ,offset也小

网友(2020-07-16):
就是静态工作点的匹配性的问题,同类型输入会导致输出电压偏离你预计的值,这种误差不是因为系统失调或者结构上失配带来的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是n-input, 那么需要nmos current source 作为 差分输入对的电流源,第一级的load是pmos。

如果 ...

说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