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emory compile 时设置的选项mux值和write_mask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9):
memory compile 时设置的选项mux值和write_mask指的是什么意思?1、如64x32的memory mux设为2就可以了,而2400x64,设置4不行必须为8才能compile成功,mux的值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译码器用的mux类型吗?不懂,请教大神们。
2、compile时加入选项-write_mask on是什么原因?

网友:
1. MUX不同,长宽比不同
2. write mask,需不需要做bit或者byte mask操作

楼主:
感谢大虾的回答,只是能再详细点吗?
1、我知道mux的值会影响memory的长宽比,也即形状。但这个值设了之后具体值的是什么,或者改变了什么使得尺寸改变。
2、byte mark操作什么意思?

网友:
同问,哪位大仙能帮忙介绍一下mux的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