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LVDS接口是怎么找到字节边沿的?怎么进行字节对齐

楼主(2016-03-09):
请问各位大侠,LVDS接口是怎么找到字节边沿的?怎么进行字节对齐

网友:
可以先通过仿真,进行移位后对齐,找到需要移多少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 原理呢?仿真和PCB不一样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CDR电路实现的

网友B:
LVDS是 接口协议,如何进行字节对齐是程序实现问题,两个之间没有联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帧时钟啊

网友(2019-03-21):
fpga中有lvds_rx的ip核,或者可以自己写个控制通道解码模块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B:
LVDS是 接口协议,如何进行字节对齐是程序实现问题,两个之间没有联系

可以理解只是物理层协议,不是逻辑层的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