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AS(PDK tool) 破解

楼主(2016-03-09):
摸索了好几天,终于把PAS 搞起来了。下面是安装源文件和license (资源都是论坛上各路大神上传的)

安装大概过程
1,解压后到CDROM1下 sh install.bin
默认选项安装完成
2,修改 .cshrc文件
setenv LM_LICENSE_FILE  ......放license路径/license.dat
source  ......安装路径/PAS/tools/etc/.cshrc.pas
(注:.cshrc.pas文件最后也多加setenv LM_LICENSE_FILE  ......放license路径/license.dat
3,就是改license文件头两行,第一行是改 host ID和端口(hostiID 默认是localhost,端口一般不用改如果运行lmgrd报端口被占用另算)
    第二行改cdslmd路径
4,运行 gte 报license错,先把.cshrc 文件全部改好,然后重启机器,cd 到flexm文件夹下运行 lmgrd 看PAS的几个license 有没启用。
如有问题指导交流。

楼主:
装好的界面

装好的界面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6-22):
麻烦license中port number 填多少? 还是默认值5280?

网友:
大神帮帮忙,license 怎么搞定的

网友:
一直报错如下,加了环境变量也不好使。。。
gte: Can not find PA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o proceed,
set PAS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而且我用的是bash,环境变量中source指向了.cshrc.pas。。。

网友:
愿意分享的人很多啊!

网友:
有pas的详细说明吗?谢谢了

网友:
好人做到底吧,大神! 弄了好多天都报license 有问题

网友:
不好装,软件尤文提

网友(2016-08-02):
已确认软件没问题 使用中 目前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2016-10-25):
谢谢,虽然我不会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cshrc的,可以试试用csh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打命令后,没报端口错就不用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CENSE,就改2行,可以用lmgrd 看license 启用没
   3,就是改license文件头两行,第一行是改 host ID和端口(hostiID 默认是localhost,端口一般不用改如果运行lmgrd报端口被占用另算)
    第二行改cdslmd路径
4,运行 gte 报license错,先把.cshrc 文件全部改好,然后重启机器,cd 到flexm文件夹下运行 lmgrd 看PAS的几个license 有没启用。
如有问题指导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装完有个教程一样的PDF

网友(2016-11-24):
lou zhu hao ren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享才快乐

网友(2017-06-02):
回复 网友E:

兄台找到那个library builder插件了吗?

网友:
装完后,license失效了。

网友(2017-07-18):
大神,软件里面没有calibre的lvs生成插件吗?

网友:
來試試 thx

网友(2017-10-10):
装完以后 gte 爆出了no such job

网友:
有Windows版本的PAS 吗?Linux的总是装不上

网友F:
gte: Can not find PA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o proceed,
set PAS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网友(2018-02-24):
正好需要到,下下来,谢谢~

网友G(2018-06-23):
执行sh install.bin 后:
出现下面错误:

Launching installer...

Invocation of this Java Application has caused an InvocationTargetException. This application will now exit. (LAX)

Stack Trace: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tmp/install.dir.3775/Linux/resource/jre/lib/i386/libawt.so: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sun.awt.NativeLibLoader.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sun.awt.DebugHelper.<clini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mponen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com.zerog.ia.installer.Main.c(Unknown Source)
        at com.zerog.ia.installer.Main.main(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com.zerog.lax.LAX.launch(Unknown Source)
        at com.zerog.lax.LAX.main(Unknown Source)
GUI-

有谁碰到过,如何解决?

网友(2019-11-15):
要是有calibre lvs generator就完美了

网友(2020-06-23):
cadence pdk开发图形界面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执行sh install.bin 后:
出现下面错误:

缺少一个lib

网友H(2020-07-3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cshrc的,可以试试用cshrc

cshrc 怎么配置的环境?

网友(2020-12-18):
记录一下,准备看看,谢谢

网友(2021-03-16):
sh install.bin 是什么意思啊,不会装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F:
gte: Can not find PA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o proceed,
set PAS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the in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I:
请问有2013年的版本吗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G:
执行sh install.bin 后:
出现下面错误:

老哥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有2013年的版本吗

我有2014的版本,有需要站内私信我。

网友(2022-12-02):
感谢 可以了

网友(2023-07-18):
这个PAD tools 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呢

网友:
请问这个版本对操作系统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H:
cshrc 怎么配置的环境?

同问

网友:
你好,每一次运行gte都需要非常久,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1.pcell库制作(针对一些fab无法提供pcell库,仅提供常规的techfile,spice model等材料。导致schematic和layout无法进行,尤其是影响到layout效率)。我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及需求定制自主的pcell库。

2.定制DRC command file,常规的DRC rule无法满足可靠性检查时,需要定制一些额外的检查(也可理解为有一些检查项属于ERC,可通过验证DRC的方式报错出来)
3.定制器件的LVS command file
4.针对项目TOP级别的可靠性检查(软件:totem),如:EMIR,ESD 检查流程,可进行使用流程指导、debug等。

如有以上需求,可私信或者加微swanwings

网友J(2023-10-28):
怎么一直报license mana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

网友:
PAS_Assura_Lvs_Generator PAS_Diva_Drc_Generator PAS_Diva_Lvs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Dracula_Drc_Generator PAS_Dracula_Lvs_Generator PAS_ErrorCell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Graphical_Tech_Editor PAS_Pcell_Generator PAS_Hercules_Drc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Calibre_Drc_Generator PB_2S10PUC_ALL        PB_2S15PUC_ALL

网友J:
PAS_Assura_Lvs_Generator PAS_Diva_Drc_Generator PAS_Diva_Lvs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Dracula_Drc_Generator PAS_Dracula_Lvs_Generator PAS_ErrorCell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Graphical_Tech_Editor PAS_Pcell_Generator PAS_Hercules_Drc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Calibre_Drc_Generator PB_2S10PUC_ALL        PB_2S15PUC_ALL
有这几个是不是说明license启用了?

网友(2024-02-29):
???

The included VM could not be extracted. Please try to download
the installer again and make sure that you download using 'binary'
mode.

网友(2024-12-30):
有这种报错怎么办呀?

C:\Users\yokio\Desktop\杂项\lQLPJx_z199vhCHNArPNBeewI9yJfXKZgVQHV4lG-xIfAA_1511_691

网友:
引用 网友J:
PAS_Assura_Lvs_Generator PAS_Diva_Drc_Generator PAS_Diva_Lvs_Generator
9:42:39 (cdslmd) PAS_Dracul ...

老哥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一直报license mana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

老哥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