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做与非门symbol时,如何去除矩形的线?

楼主(2016-03-09):
在用cadence做与非门symbol的练习,正常的与非门是一个矩形,然后一条边是弧线,外面再有一个圆圈。。
可是我create symbol时,我是先弄了一个矩形,然后一个弧线,然后一个圆。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除多余的矩形的线..
我看到别人做的都没有,不知如何删除?我一点删除整个矩形都会消失。
求助。。是有什么快捷键吗?
谢谢!

网友:
这造型我给满分
别用矩形 用直线画三边啊

网友:
不要选择矩形来画,直接选择线画那个框不要的那一边不画,然后再加弧线跟小圆就ok了

网友:
画polygon不就行啦?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用线画时之前觉得不封闭不能画。
结果刚才发现画线时,点一下终点,再点一下终点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