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电容仿真

楼主(2016-03-09):
小弟最近在用HFSS做一个电容器的设计仿真,由于技艺不精,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下大神们。
1.我想加交流电源,激励源、端口、边界条件该怎么设置?直接选lumped port吗?
2.我想查看  Q值、电容随频率的变化,如何查看?
目前,就这么多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2016-10-12):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是什么解决的?

网友:
1端口选lumport,2端口接地;搜资料看电容的等效电路,得出电容与阻抗Z11的关系,最后在HFSS的结果输出里设置就OK

网友(2018-06-04):
请问有电容设计模型吗,我可以解决

网友(2018-08-28):
新款的HFSS有很多lump元件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