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3求助。

楼主(2016-03-09):
我生成mig后,自己写了UI接口时序,但是仿真的时候init_calib_complete一直是低而且ddr_reset_n比xilinx提供的例程中该信号晚了大约200000ns,请问有没有做过的啊。。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正常生成ipcore的时候,你不用添加你自己的ui接口,也能看到init_calib_complete拉高。觉得先看看你的外围硬件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xilinx提供的验证平台中,仿真参数是需要改写成FAST的。另外,如果用vcs仿的话,你有没有编译xilinx的库文件。

只有在校准信号拉高之后,UI接口提供的读写控制命令才会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因为我是把tg_copare_error这条线没置低,修改后就可以了。现在只是仿真还没有上板。现在是读数据的时候读的值不对,而且读的数据量是2个512bit,很费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仿真,感觉读写数据都不太正确,正在查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vivado的吗? 是ultrascale系列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vivado,问题解决了,太大意了,以为app_data_mask默认会置0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请教个问题。DDR的init calibration过程怎么仿真啊?
  我看xilinx生成的MIG core直接仿真 好像跳过了这些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直接用的xilinx提供的仿真模型,默认选择的是fast模式,初始化阶段时间大约为125us,上硬件实现的时候,留给它初始化的时间应该够用了。现在也只是刚刚仿真通过,没有上硬件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125us就cal_done拉高了?
   那应该是不完整的,你有看到write-leveling,read-leveling这些过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125us左右拉高,应该不是全过程,之前看帖子说我们只需要对mig预留外部接口进行控制就可以,他应该是sim_tb里面做了一些配置。所以暂时没有看这么多。我也刚研究ddr,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你上板调  如果不通  那就挂在calibration上了  到时候还是要仿真来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板调,你给他预留个2s左右的时间,然后在进行操作就可以吧,之间看帖子这么说的。或者你研究一下ddr的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调了下DDR4  10+s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 嗯恩 这也是个问题,等我上板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现在背靠背写的逻辑还没调正确,有时写信号给出的时候,因为rdy给出比较晚,ddr还在操作上一个写信号,对这个写信号的处理上出了问题,特别是背靠背写的时候,这块问题更大了。

网友(2016-04-2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正在下板调试DDR3,可否加个刘希方式交流一下。我的qq:634188104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正在上板调试DDR3,可否跟你交流一下,我的qq:634188104.可以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从ISE过度到vivado真的是很不方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恩 我加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从quartus ii 过渡来的

网友(2017-05-16):
能不能加一个QQ821975463,有几个问题跟您讨论一下

网友:
能不能加一个QQ821975463,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楼主(2017-06-29):
回复 网友F:
是说的我吗??

网友:
您好,想跟您请教一些ddr3的问题,可以加一下qq吗? 719951680,谢谢

网友:
楼主王洁你好,能不能加一下QQ,问一下关于init_calib_complete 无法拉高的问题,QQ : 1500930061,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正在学习ddr3,能否加个qq:1500930061,向您请教一下。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