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hdlLib里的dac_8bit_ideal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6-03-09):
如果vref=2.5,8位码全1,那vout=2.5*(255/256),最高到不了2.5V?

网友:
8个1当然只有255啦,如果要到256的话,不就溢出啦?那你需要九位DAC啊。

网友:
如果要把D->A的转换电平设到1/2 LSB的位置也很简单,就把第一行out_scaled=0改成out_scaled=0.5就可以了。

楼主:
8个1当然只有255啦,如果要到256的话,不就溢出啦?那你需要九位DAC啊。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D呢,可以把0到VREF 转换为 全0到全1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