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怎么用tran仿真幅频曲线啊?

楼主(2016-03-09):
200资产

比如输入幅度不变时,用tran仿真一个filter输出的幅频曲线,是tran不是ac哈,有什么方法能直接给出幅频曲线吗?我之前都是手动改变输入频率,仿很多次手动记下幅值,太麻烦了
哪位指点下

网友:
可以使用spectre的 PSS 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学习一下哈

网友:
pss是仿真周期性的开关信号有用

可以使用参数扫描仿真,频率设置成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用“Parametric Analysis”吗?我以前是那样仿的,仿完输出瞬态波形我再手工测出每个频率对应的幅度,有点麻烦,有自动生成幅频曲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