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仿真技巧

楼主(2016-03-09):
cadence 仿真中,有时候不想要一些器件参与本次的仿真,希望下次再加入它参加仿真。所以有没有可以暂时屏蔽这个器件的选项,使得netlist不抽取它。当下次仿真需要它的时候,在重新不屏蔽它,再仿真。

ADS/simulink 有类似的功能,comment/un-comment. Candence  中有这样的选项么?谢谢。

网友:
同问,请教高手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创建config,然后把不想仿真的设置成symbol,就屏蔽了一类instance

楼主:
谢谢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直接暂时屏蔽不用的器件

网友:
最近恰好在学,谢谢指点啦

网友:
新人菜鸟一个,同问!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6-11-25):
顶一个,求大神指教!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2020-08-15):
选中器件,shift+del

网友:
电路图里选中instance,在edit菜单下选择ignore instance, 电路上这个单元上显示一个大的红X,出netlist就忽略这个单元了,再点次ignore instance就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