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PGA为什么会削顶啊?

楼主(2016-03-10):
两级闭环PGA,第一级增益大,第二级增益小,输入大于3V就削顶了,前后两级增益互换下就不会削顶了,为什么呢?

最佳答案

网友:
請問你的PGA兩級的OP是用一樣的電路嗎?

网友:
Opamp的输入输出幅度的问题

楼主:
Opamp的输入输出幅度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嗯 第一级放大器输出级提前进入线性区了~ 能怎么改进呢~

网友:
增大运放output wing呗

楼主(2016-05-05):
增大运放output wing呗
引用 网友B:

好像到极限了 改尺寸没用~

网友(2021-07-28):
应该是输出摆副 限制了,运放里面的结构需要改进,你应该用了多级共原共栅

网友(2021-12-10):
输出级试试class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