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分之波长微带线

楼主(2016-03-10):
rt  利用λ/4波长微带线设计偏置电路,不太明白波长“λ”是怎么求解的!直接用λ=c/f吗?

网友:
理想情况下还要计入介电常数。
实际情况中计入损耗,计入趋肤效应等等,最好是电磁仿真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公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工艺库里面提供的微带线,不知道怎么确定λ/4微带线的W和L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