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响应时间 传输时延

楼主(2016-03-10):
运放中,响应时间与传输时延的区别是什么?二者的大小由什么因素决定??求大神指导

网友: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當一顆运放接成負回授電路(feedback factor=Beta),
在OP正端輸入一個Step waveform,
Response time = Slew rate time + settling time
settling time 看要到多精準,
比如要到0.001(0.1%)準確度,
那需要 7X(time constant) ,
time constant = 1/(2XPI*BW*Be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能不能再详细点,我还是没有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理解为:响应时间是  传输时延和  上升下降时间  之和?

网友:
2楼的,说的好!学习了!我觉得如果定义延迟时间为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沿的一半的地方到输出信号上升/下降沿的一半的地方的时间,那么对于一个运放的响应时间就可以等于延迟时间+大信号建立时间+小信号建立时间!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