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配套cadence之后,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10):
calibre 2009.2_36
cadence原来是ic610,没有什么问题后来cadence换成ic615之后,如下图,点Browse,可以调出Cadence Library Browser,但无法点击更改Library Name  Cell Name View Name
只能直接输入。
请问这是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启动了中文输入法,关闭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好像不是输入法的问题,我关闭了输入法,还是一样不行。

    Linux版本:Centos 5.1

    我关闭方法是: System->Preferences->More Preferences->Input Method
           选Never use input methods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哎,费了很大力气
试了一下calibre更新到2011版本,问题还是一样存在。
。。。。。。。。。。。。。。。。。。。。。。。。。。。。。

楼主:
顶顶!!!难道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用哪个版本搭配比较完美啊

网友:
你的Calibre2011怎么集成的啊?试了好久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2009一样啊在.cdsinit里面load calibre.skl